1KW直流充电机用途

楼主(2014-04-26):
1000W的直流充电机,几个不同的输出电压等级,分别针对60V 48V 36V 24V几种电池,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哪些场合或者那种设备会需要这种功率等级的充电机来对电池进行充电?谢谢知道这方面情况的朋友告知一下

楼主:
请各位朋友告知一下,比较着急,谢谢!

网友A:
好像我回复过但没有了?可能是各种电瓶车、电摩的充电。

楼主:
电瓶车和电动摩托充电需要用这么大的功率吗?

网友B:
在街上有一些快速充电站,充电器就是KW级的,就是那种投币的充电器,一元钱充十分钟,能跑5公里,48V的电池,充电电压达到60V以上,所以充电电流很大,我老家街上到处都是这种快速充电器

网友C:
有的叉车是电叉车,充电电流很大,就要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街上有一些快速充电站,充电器就是KW级的,就是那种投币的充电器,一元钱充十分钟,能跑5公里,48V的电池 ...

这么大电流的快速充电,应该很伤电池吧!你说的这种所谓的快速充电站,我见过并且拆开过,黄皮外壳,里面反正不是开关电源来的,220V输入交流经过几个电容后就整流,输出有一个防反接电路,再加上一个投币计费模块,一个喇叭,完了。当时那个包装电容的盒子里面还有几张报纸填充,不得不佩服国人的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叉车是电叉车,充电电流很大,就要这么大的功率。

堆高车、高尔夫车,观光旅游车这类需要充电的,一般电池有哪些电压范围和容量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电流的快速充电,应该很伤电池吧!你说的这种所谓的快速充电站,我见过并且拆开过,黄皮外壳,里面 ...

是很伤电池啊,所以不能经常这样充,这种充电器我经常见到,却没有机会拆,按你的描述,难道这竟然是阻容降压的?怎么也得搞个494的吧

楼主:
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声,里面真的就是阻容压降,当时自己也震惊了

网友D:
国人产品,真真心心的服了!

楼主:
是的,有几个体积很大的无极限电容,合起来有几百u

楼主:
王工你好,我现在做一台PWM调制模式的1KW充电机,你说那些地方会用到?别笑话,我只管做,但是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应用场合

网友E:
淅江某公司的国家专利充电板, 2A的零售价25元

金属化纸介电容,看个头应该没有39uF(52mA/uF)

顺便纠正流传的RC整流错误算法:http://bbs.21**/145260.html

网友E:
上面这个电容,梅雨季节估计会打火 :dizzy: 咱们天朝有力量

网友F:
这是要电死人的节奏,艹拓麻的无良商人。

网友G:
直流场合

网友H:
如何降压的,电容分压降压吗,好像没看见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