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mini SD卡如何与USB插头焊接

楼主(2014-04-27):
小白弱弱的请教各位大侠mini SD卡如何与USB插头焊接,中间需要加什么元器件吗?怎么连接?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完全不同的控制逻辑呀,我想中间应该焊一个读卡器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同的控制逻辑呀,我想中间应该焊一个读卡器吧

谢谢,我想做的非常小,用mini 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