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紧急求助!!!!!求帮忙

楼主(2014-04-27):
pi, pic, ic, AN, TI
本人刚刚开始学习pic单片机 用的是16F877A 用的是实验板和教程都是郭天祥的;
前几天写程序编译都一切正常,可是从昨天开始一编译程序就出现下面这个情况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FUCK AND SO ON\pic\FUCK PIC\lesson1\111.cce".
Clean: Done.
Executing: "C:\HT-PIC\BIN\PICC.EXE" -C -E"111.cce" "111.c" -O"111.obj" -Zg9 -O -Q -MPLAB -16F877A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Sun Apr 27 00:03:24 2014
前几天写的好用的程序现在编译也出现上面这种情况,MPLAB是7.50的  PICC是8.05的  电脑系统是win7旗舰版(盗版);

求各位大侠指点 ,小弟很是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小哥,我用的是汇编,不会用PICC之类的C语言
这都是四人帮毒害的,我们那个年代,不学ABC,照样做接班人,
如 ...

确实很痛苦很无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位小哥,我用的是汇编,不会用PICC之类的C语言
这都是四人帮毒害的,我们那个年代,不学ABC,照样做接班人,
如 ...

算是带头大哥啦。

网友C:
目测是和谐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和谐失败……

第一次安装时没有这个界面
自从出现我说的问题之后
卸载重新安装安装完点完成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安装时没有这个界面
自从出现我说的问题之后
卸载重新安装安装完点完成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无用,可直接无视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吧,我以前用老的IDE觉得特难使用,你可以试试新的集成开发环境,当然编译器还是可以使用现在的PICC,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我也好复习复习PIC,已经很久没弄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位小哥,我用的是汇编,不会用PICC之类的C语言
这都是四人帮毒害的,我们那个年代,不学ABC,照样做接班人,
如 ...

网友E:
我用的MPLAB X IDE,这个不懂,只能说路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