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多通道ADC

楼主(2014-04-27):
我想做2路信号的ADC,看到很多帖子都是用DMA的。请问如何不用DMA实现2路采样呢?因为2路信号都只是直流电压而已。
关键问题不在于怎么去配置,而是怎么分别读取出2路信号的值呢?

网友A:
可以用中断、可以用查询

网友B:
不用DMA,可以用中断; 当然查询也可以, 只是效率低一点。

但使用中断的话,如果一直在采样的话,很耗CPU资源的, 所以一般都会用DMA去当搬运工。

网友C:
刚好我也准备做两路的ADC,好像有思路是分别设成独立非扫描的方式,然后定时变换通道设置,但是我觉得还是用DMA好点,所以准备用DMA了……

网友B:
可以配置好规则通道序列(多个采样通道)或注入序列, 设置好采样时间, 可以 以连续+扫描模式一直转换, 让DMA去搬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我也准备做两路的ADC,好像有思路是分别设成独立非扫描的方式,然后定时变换通道设置,但是我觉得还是 ...

是吗。那我得再去学学D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DMA,可以用中断; 当然查询也可以, 只是效率低一点。

但使用中断的话,如果一直在采样的话,很耗CPU ...

查询的话查询什么flag呢?

网友D:
规则通道转换的值储存在一个仅有的数据寄存器中,所以当转换多个规则通道时需要使用DMA,这可以避免丢失已经存储在ADC_DR寄存器中的数据。
楼上的各位热心盆友,请问如果不用DMA,你告诉我怎么用查询或者中断读出来第一个通道的AD转换数据!
所以楼猪,如果要多通道,一定要用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