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单稳态电路 为何没有输出了?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4-04-27):
如图,这是一个双单稳态电路,输入脉冲如图所示,为何我用示波器测输出,取没有输出了,一直是1v左右的电平了?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请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别的事情先不说,两个输出引脚7脚和10脚直接联接就是不允许的,输出引脚9脚接地也是不允许的。
另外,据图中RC值看,单稳持续时间不到1微秒,但输入脉冲周期10秒。如果扫描周期10秒,示波器上根本看不到1微秒脉冲。

楼主:
谢谢maychang,我把7脚和10脚断开了,同时9脚悬空。另外,一开始10秒不太对,我刚用示波器测了下,输入 脉冲周期是5.2秒,高电平持续时间是0.54秒,这样还是看不到有输出,能帮忙分析下吗?谢谢!
另外,再问下,单稳持续时间不到1微秒,请问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楼主:
我刚把电容 C6由300pf换成0.1uf后,也没有输出,不知道为啥?

楼主:
帮忙分析下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