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烙铁焊接温度多少佳,无铅有铅区别

楼主(2014-04-27):
原来用的有铅锡丝,温度调在300到350很好用,现在改成无铅锡丝了,温度350不太好用,要调到380到400度,用起来才流畅,但是又担心温度太高把元件烫坏,纠结,请问普通手工焊接用无铅好吗

网友A:
主要看你熟练与否,熟练,温度高的好用可靠。不熟练,温度低的放心。无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熟练与否,熟练,温度高的好用可靠。不熟练,温度低的放心。无铅的好。 ...

:handshake  可能跟我新换了烙铁头有关 ,用有铅锡丝焊接了一会后,现在开350用无铅也很好了

网友B:
鞋子要用脚试穿才知道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