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的TWI 一次性写入多个字节

楼主(2014-04-27):
   关于AVR的TWI,大家应该用过,他的写入顺序是
        start --> 8位地址 --> 应答 --> 8位数据 --> 应答 --> stop
他的地址和数据都是8位,现在是数据是5个字节或者多个字节,必须一次性在start和stop之间写完,写数据应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A:
start --> 8位地址 --> 应答 --> 8位数据 --> 应答 --> 8位数据 --> 应答--> 8位数据 --> 应答--> 8位数据 --> 应答--> 8位数据 --> 应答--> stop

网友A:
用TWI跟I2C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 --> 8位地址 --> 应答 --> 8位数据 --> 应答 --> 8位数据 --> 应答--> 8位数据 --> 应答--> 8位数据  ...

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art --> 8位地址 --> 应答 --> 8位数据 --> 应答 --> 8位数据 --> 应答--> 8位数据 --> 应答--> 8位数据  ...

那要是写入数据超过八个字节,是不是要分页?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你用的device好像是24c01,02。

网友A:
这种EEPROM写入的地址字节后的第一个数据就是内存地址。

网友A:
这个内存地址的高4bit(24c01,24c02是5bit)就是页地址,低3位就是offset。刚好8个byte,连续写入时这个3bit会自动增加,如果超过7就又回到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地址的高4bit(24c01,24c02是5bit)就是页地址,低3位就是offset。刚好8个byte,连续写入时这个3bit ...

at24c02可以一次写入八个字节,如果超过八个字节要换页操作,具体怎么做呢?是加个延时,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