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单片机3.3V变换成高低电平24V的问题

楼主(2014-04-27):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单片机3.3V输出高低电平,需要转换成传输中的24V电平,对驱动能力有一定要求,大概是几百个毫安.我是想用MOS管,驱动,考虑到电流的问题,但是开关门限小的MOS管,D级的最大电压也比较小。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适合的MOS管?

楼主:
我想到一个,先用光耦进行隔离,然后用MOS管驱动,不知道是否合适。另外信号的频率不是很高,大概在1K上下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用光耦隔离。光耦隔离速度慢、输入电流大、线性差而且成本还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一个,先用光耦进行隔离,然后用MOS管驱动,不知道是否合适。另外信号的频率不是很高,大概在1K上下 ...

用BJT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JT也行。

那个,具体的参数怎么找呢?

网友B:
SI2304 的mos 管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2304 的mos 管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谢谢斑竹,请问您的资料是从哪儿找到的啊?

网友C:
最好用光电隔离。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用光耦隔离。光耦隔离速度慢、输入电流大、线性差而且成本还高。

网友B:
不客气, 长期收集的.
做技术, 就要做个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