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

楼主(2014-04-27):
我用AD09,布线时未完成的连接点,这样的错误时为什么??

网友A:
把规则的最小布线间隔改小一点

网友B:
设计规则里面,安全距离,网络名,如果自动完成对这些都不能有差错。

网友C:
选中链接过孔的线。在过孔的那端稍微调整一下长度即可。软件判断你的导线未连到焊盘

网友D(2014-06-12):
是你的丝印层太接近焊盘了吧?

网友E:
导线线未连接到焊盘中心...

网友F:
不是一个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