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自动孵蛋机,求拓宽思路

楼主(2014-04-27):
最近看了一个玩鹦鹉的视频
突发奇想,想自己做一个孵蛋机
去抓个鸟蛋自己孵出来
一般鸟只有自己孵出来的才会跟你熟
然后看了下X宝上卖的大概200左右
其功能无非就是温度和湿度控制
温湿度控制平时说起来感觉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传感器加一个控制器的问题
可如果要把这些东西组装起来,感觉就麻烦了
我现在的基本思路是,做一套温湿度控制器
这套空置期加上不同的箱子,就可以完成不同的功能
比方说,可以用来孵**蛋,也可以用来发豆芽
有没有想法一起做到?
对提供有建设性帮助的朋友,我承诺样品出来了送你一套

楼主:
现在在想的是,这个温度控制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如果采用灯泡直接照射供热的方式,这个环境湿度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安全性
如果采用电阻丝加热的方式,不知道导热的材料有什么东西是物美价廉的?

楼主:
我希望完成的只是一套控制装置,不需要开模专门做一个箱子
那个箱子要具有普遍性
比方说家里的装苹果的纸箱子之类的
只要按照说明稍微改动一下即可用上的
这样,用来孵蛋和做豆芽就可以直接换个箱子就行了

网友A:
湿度控制怎么加湿和去湿?

网友A:
买一个精密空调,你的房间就是大箱子了:lol

楼主(点评):
点赞!以后想做爸爸就可以直接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湿度控制怎么加湿和去湿?

湿度准备用雾化器和风扇的方式
一般只要设定湿度小于最大值即可。
其精度不可能做到温度那样准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湿度准备用雾化器和风扇的方式
一般只要设定湿度小于最大值即可。
其精度不可能做到温度那样准确的

雾化器可以加湿,风扇不能祛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雾化器可以加湿,风扇不能祛湿。

正常情况下,雾化器加湿的相对湿度应该小于额定值
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如果湿度过高了,可以使用风扇加速空气流通来达到降低湿度的目的。
当然,这里也可以考虑加木炭来实现。

网友B:
这个早就有人做出来了啊

网友B:
我去年回家看到炕坊就用这种东西孵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就有人做出来了啊

嗯。我知道已经有产品了。
淘宝卖的也不贵
但是,想自己做着玩嘛。

网友B:
这样啊!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明白了!

求指点一下。感觉思路受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湿度控制怎么加湿和去湿?

弄个加湿器,对着吹,然后弄个继电器控制通断,控制加湿;除湿的话,貌似比较麻烦啊,弄个除湿机?貌似太大了

网友D(2014-07-22):
后续情况怎么样?

楼主:
被其他事情打断了。还在继续。
等手头事情弄完了就继续。
器件都买回来了。

网友E:
加湿器 + 电饭煲 + 自己设计的控制器

网友F:
电灯加热是可以的。以下是经整理的百度搜索内容:

八哥等中型鸟的温度:
1. 孵化 1 ~ 4 天:约 38.0 ℃ 。
2. 孵化 5 ~ 10 天:约 37.2 ℃ 。
3. 孵化 11 ~ 14 天:约 37 ℃ 。
其它小型鸟蛋可以 37 ℃ ——37.8 ℃ 保持就行了。

湿度控制可以在箱内放上水杯,根据湿度表调整水杯大小。
孵化期:
1 ~ 4 天时,相对湿度保持在 60 %左右;
5 ~ 10 天时,应保持在 55 %左右;
11 ~ 14 天时,应增加到 70% 左右。

由以上内容想到的:
1,电灯泡加热分析:实验室里有一个密闭的温控器(双电灯泡,体积50*50*50立方厘米),模拟密闭房间的,加热后可以使温度达到60摄氏度以上,孵蛋需要37摄氏度完全没压力。降温可以结合下面的湿度模块一起处理。

2,湿度:孵化箱内设置多道水道(像河道,不是水管),箱外设置多甁矿泉水,通过CPU控制流水有无和大小,水流经孵化箱,可以增加孵化箱湿度,箱内放一个风扇,风扇驱动后可以吹走热量,无水流过时加热相当于除湿,有水流过则是降温。通过一定的算法可以使温度湿度保持一定的区间稳定。

3,难点分析,风扇位置需要斟酌,电控水阀价格不低,算法需要在多次尝试后才能稳定。因为箱体不能密闭,房间里的温湿度会影响到孵化箱,加大算法难度。

4,调试,需要在不同天气进行调试,或者不定期检查温湿度调整情况,根据数据调整算法。最好能在空调房间(低温),炎热室外(高温),河边(高湿度)分别调试。

5,综上,一个温控器就差不多成型了。。。其实调试环节可以不用太麻烦,不过需要手控和自动配合,同时保存手控记录,这样当自动无法完成任务时自动报警,提示需要进行手控,手控后单片机记住手控数据,到下次直接调用。

网友F:
上面忘了一个,当室温高于孵化温度时,需要对水进行降温,不然降温效果不理想。降温可以用添加冰箱水或者干脆用一个降温模块,忘了是什么,正电流降温,反电流升温。。。通过水温对孵化箱进行温控,可以使温度不会突变,可能稍好点。貌似这样就省了电灯泡。不过除湿会麻烦。

网友G:
今年清明,我妹夫捡了一些野**蛋,我给他寄去一套温控装置,电灯泡加热的,最终孵出了2只小**。
只要温控器就可以了,湿度可以人工大致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请问一下lz,用的什么软件画的结构图?

visio

网友I:
去城郊结合部,购母**一只可也。

good ide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湿器 + 电饭煲 + 自己设计的控制器

电饭煲改造是个不错的主意。就是有点大材小用。功率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灯加热是可以的。以下是经整理的百度搜索内容:

八哥等中型鸟的温度:

谢谢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