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的供电必须是稳定的3.3V吗

楼主(2014-04-27):
STM32的供电必须是稳定的3.3V吗,如果是3.1几V或是3.2几V是不是意味着有问题?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按手册说的办

网友C:
有个范围的,具体看手册。

网友D:
电压范围是2V-3.6V供电,不过用到AD得注意计算参考了。但你的供电范围波动量,最好不要超过200mv,超过了将会有较大的电磁干扰。

网友E:
一般都用3.3V,其实手册里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2.4~3.6

网友F:
一切使用,请参照datasheet.

网友G:
没有问题的    基本5v以下就ok

网友H:
按官方手册说明来的好。

网友I:
手册要求,不过低电压抗干扰差

网友J:
晕,楼主太矫情了,STM没那么脆弱的,放心搞吧

网友K:
不存在這樣所謂穩定的電壓吧

网友L:
根据手册看就行。AD最好另外加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