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出音频功放IC的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7):
加额定电源电压和额定假负载(电阻),输入中频(通常1kHz)正弦信号,幅度从小到大逐渐变化。输出用失真度测试仪(简单些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失真度达到允许值(或者示波器看到切峰或失真)时停止增加输入信号幅度,测量输出功率。

网友A:
如果是D类功放,输出必须加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类功放,输出必须加滤波器。

为什么要加滤波器?

网友B:
专业的是用AP分析仪测量THD+N VS幅度,可以有个确切的数值,过度区,阈值等。

网友C:
IC就没有这个绝对参数
其具体或指定电路指标,参见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