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tmwtypes.h"

楼主(2014-04-27):
从matlab导入头文件之后,编译之后,出现了标题上面的错误,是路径不对还是什么?怎么解决呢

/*
* Filter Coefficients (C Source) generated by the Filter Design and Analysis Tool
*
* Generated by MATLAB(R) 7.8 and the Filter Design Toolbox 4.5.
*
* Generated on: 27-Apr-2014 15:17:56
*
*/

/*
* Discrete-Time FIR Filter (real)
* -------------------------------
* Filter Structure  : Direct-Form FIR
* Filter Length     : 16
* Stable            : Yes
* Linear Phase      : Yes (Type 2)
* Arithmetic        : fixed
* Numerator         : s16,16 -> [-5.000000e-001 5.000000e-001)
* Input             : s16,15 -> [-1 1)
* Filter Internals  : Full Precision
*   Output          : s34,31 -> [-4 4)  (auto determined)
*   Product         : s31,31 -> [-5.000000e-001 5.000000e-001)  (auto determined)
*   Accumulator     : s34,31 -> [-4 4)  (auto determined)
*   Round Mode      : No rounding
*   Overflow Mode   : No overflow
*/

/* General type conversion for MATLAB generated C-code  */
#include "tmwtypes.h"
/*
* Expected path to tmwtypes.h
* E:\软件一览\MATlab\matlab\extern\include\tmwtypes.h
*/
const int BL = 16;
const int16_T B[16] = {
        0,   1582,  -6554,  -4736,   -823, -15536,  -8789,  29523,  29523,
    -8789, -15536,   -823,  -4736,  -6554,   1582,      0
};

网友A:
头文件  你先找到具体在哪儿  打开看看
然后放到你工程的目录下  之间添加到工程下
就可以了    这种办法就好   如果指定路径的话   拷贝什么又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  你先找到具体在哪儿  打开看看
然后放到你工程的目录下  之间添加到工程下
就可以了    这种办法 ...

哦,谢谢啦,貌似有用了

网友B(2016-05-09):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  你先找到具体在哪儿  打开看看
然后放到你工程的目录下  之间添加到工程下
就可以了    这种办法 ...

我放到了工程目录下 但是添加工程时显示could not link

网友C:
这个可以参考下相关的知道说明书的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放到了工程目录下 但是添加工程时显示could not link

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