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网关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4-04-27):
最近在弄一个网关,电源部分主要是3.3V和1.8V,而5V仅在usb接口上用到了,电流大概在700ma左右。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用5V适配器直接供电,谢谢。(我发现路由器上都是9V或者12V供电,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大约75%的电力来自可提供12伏电压的墙上AC-DC交直流适配器,另外25%来自可提供5伏电压的USB电源。当然还有你说的9V,后级一般是小的DC/DC或线性稳压来得到3.3V和1.8V。

网友B:
路由器内部有DC-DC电路转成5V,然后再LDO转成3.3V和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内部有DC-DC电路转成5V,然后再LDO转成3.3V和1.8V。

恩,这是肯定的,我只是好奇5V一般电路板上也很少用到(一般就是usb口),然后主要是3.3V,1.8V,为什么不直接用5V适配器供电,里面直接接LDO,这样不是省了一个环节吗?

网友C:
多一个过程, 为了提高适应性吧, 不直接依赖于适配器的供电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这是肯定的,我只是好奇5V一般电路板上也很少用到(一般就是usb口),然后主要是3.3V,1.8V,为什么 ...

这个得看具体的路由器了。
我拆过一个路由器,是AC220V输入,直接整流成5V输出,整个路由器基于3.3V系统工作。
这个如果做成DC头,你可以5V适配器供电没问题。我现在也就是做了个5V的适配器头子引出的,可以使用。
路由器一般多为12V适配器端口吧。这样输入电压的范围可以很宽,对路由器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一个过程, 为了提高适应性吧, 不直接依赖于适配器的供电稳定性.

恩,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绝大多数内部只需要3.3和1.8V,适配器后有个LDO,所以无论适配器如何变化都应该可以正常做工。看到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是9V或12V,这才有个疑问。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这是肯定的,我只是好奇5V一般电路板上也很少用到(一般就是usb口),然后主要是3.3V,1.8V,为什么 ...

用3.3V,1.8V主要是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3V,1.8V主要是降低功耗

是的,这是有芯片决定的。我的疑问是为什么适配器要用12V,然后在经过DCDC转换这一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有芯片决定的。我的疑问是为什么适配器要用12V,然后在经过DCDC转换这一步。 ...

抱歉,我看错了你的问题。我同意以上几位的答复。但也有例外,我用的路由器就是3.3V适配器直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