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RF24L01只能发送,接收不到。

楼主(2014-04-27):
现在NRF24L01只能发射(中断和寄存器读数正常),但是接收不到。该代码原先在单片机为ATMEGA16时能用的。现在移植到C8051F920上就用不了了。

网友A:
2块板子对比下,是不是C8051F的时序变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块板子对比下,是不是C8051F的时序变快了

你是说时钟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时钟信号吗?

和无线模块相关的最好都查下,可借助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无线模块相关的最好都查下,可借助示波器。

我都查过了,时钟、数据线的时序是正常的。发射端的所有正常,接收端就是接收不到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查过了,时钟、数据线的时序是正常的。发射端的所有正常,接收端就是接收不到信号。 ...

:)
那不太好分析,你左右耐心的查。
或者好好休息,明天就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太好分析,你左右耐心的查。
或者好好休息,明天就找到原因了。 ...

谢谢,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B(2014-08-19):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当时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还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