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楼主(2014-04-27):
PCB画板,线宽和电流的关系,谁知道的,告诉下,比如1mm多大电流,2mm多大电流。。。

网友A:
导线宽度与负载电流的关系: FR4的板材,35μm的铜箔厚度,0.2mm的导线宽度,板材基材厚度≥25μm,板材总厚度要求大于60μm,允许通过0.7A的电流。     内层允许电流考虑散热不好,因此内层电流设计时要降低20~30%。例如内层0.2mm的导线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0.7A×0.7~ 0.7A×0.8=0.49A~0.56A。 以0.2mm为分界线,随着线条变细,生产加工困难,质量难以控制,废品率上升,所以选用线宽、线距0.2mm以上较好。通常情况选用0.3mm的线宽和线距。

网友B:
最近接触到一个手机软件“电路专家”可以直接计算这个东东

网友C:
不光要考虑线宽,还要看你的板子最后沉铜后铜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光要考虑线宽,还要看你的板子最后沉铜后铜厚是多少。

那请问下,布线的时候,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或与元器件之间的距离多大,0.3mm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布线的时候,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或与元器件之间的距离多大,0.3mm怎么样, ...

在布线时普通的信号线间有0.3mm足够了,我们一般用的是英制12mil,但是对于有些信号需要进行保护比如对噪音或者EMI比较敏感的信号,要考虑按照3W规则进行走线。

楼主:
您好,请问什么是3W规则,

网友D:
3W规则 线间距或者线与PIN之间的间距是线宽的3倍

网友E:
顺易捷pcb打板12小时加急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印制PCB/线路板单、双、多层样板的生产厂家。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质量第一、速度制胜”的生产方针,贯彻“严格管理、诚信待人”的办厂理念。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广大客户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已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服务流程,有着强大的生产制作能力,也是“美的”、“比亚迪”等多家品牌企业的满意合作伙伴!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F(2015-04-12):
不同厚度不同宽度的铜箔的载流量见下表: 铜皮厚度35um 铜皮厚度50um 铜皮厚度70um 铜皮t=10 铜皮t=10 铜皮t=10  电流A 宽度mm 电流A 宽度mm 电流A 宽度mm 6.00 2.50 5.10 2.50 4.50 2.50 5.10 2.00 4.30 2.00 4.00 2.00 4.20 1.50 3.50 1.50 3.20 1.50 3.60 1.20 3.00 1.20 2.70 1.20 3.20 1.00 2.60 1.00 2.30 1.00 2.80 0.80 2.40 0.80 2.00 0.80 2.30 0.60 1.90 0.60 1.60 0.60 2.00 0.50 1.70 0.50 1.35 0.50 1.70 0.40 1.35 0.40 1.10 0.40 1.30 0.30 1.10 0.30 0.80 0.30 0.90 0.20 0.70 0.20 0.55 0.20 0.70 0.15 0.50 0.15 0.20 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