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光电编码器采用5V供电和12V供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4-27):
(无正文)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和精度无关,编码器里面硬件电路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精度无关,编码器里面硬件电路有差别

多谢!之前用的编码器都是12V,最近接触的这个原理图上显示用的是5V,所以在有疑问,

网友C(2014-06-01):
抗干扰性是不是12V更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