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核心板DIY求助,复位引脚锯齿波

楼主(2014-04-27):
我参考野火的K60核心板原理图,自己画PCB打样回来,把芯片焊上,遇到问题有: 1、把芯片和晶振焊上,式了下,可以烧写程序 2、把剩下的电容电阻焊上后,烧写程序提示 :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cure?;点yes后,再一次出现这个对话框;再点一次后提示不能和目标板通讯; 3、焊好后;示波器看REST引脚是锯齿波; 求助!!!!! 是芯片锁了吗??还是芯片有问题???!

楼主:
一下均常识,都未解决问题
1,晶振电路检测,正常,50MHz稳定正弦波
2,电源供电检测,正常,3.5V
3,下载JTAG接口检查,线路正常无错误
求助FAE~求助大侠,

网友A:
请问楼主的Reset_b引脚和NMI引脚是否外部上拉4.7K~10K电阻并下拉100nF左右电容?

网友A:
请问你的外围电路是否正确呢?

1:请检查一下你的RESET_b和NMI_b引脚是否外接了上拉电阻,并且接了滤波电容。

2:检查一下你的JTAG烧录接口的外围是否按照了我们的标准连接?

关于以上两点,请参考我们的快速指南,第二章: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1&WT_TYPE=Quick Reference Guide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网友A:
如果都没有问题,建议你尝试一下解锁,这边有篇**,你可以看看:http://www.freescaleic.org/bbs/article_1280_553023.html

楼主:
jilink 接上红绿交替闪烁;jlink命令窗口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jilink 接上红绿交替闪烁;jlink命令窗口提示

楼主,你5楼的解锁方法试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5楼的解锁方法试了没有呢?

试过了,还是不行~~~不懂是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不懂是啥问题

楼主还有其他PCB和芯片不? 重新焊一块也会发生这种问题吗?
建议你把pdf版的原理图上传到论坛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其他PCB和芯片不? 重新焊一块也会发生这种问题吗?
建议你把pdf版的原理图上传到论坛给大家看一 ...@FSL_TICS_ZJJ

这个是原理图,麻烦帮看下~~~。我参考野火K60的原理图画的

网友C(2014-10-14):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画k60的原理图和PCB,采集信号,通过以太网上传到电脑,请问你的原理图和PCB资料,能给我发送一份么?谢谢
   godlovetristan@163.com           希望能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画k60的原理图和PCB,采集信号,通过以太网上传到电脑,请问你的原理图和PCB资料, ...

你还可以给楼主私信,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