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逆变器IGBT桥选型的小白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4-04-27):
我还是在校学生,就菜鸟一个。
做一个DC400到AC220的逆变电源,开关频率为10KHZ,该选择怎样的IGBT和二极管呢?

网友A:
2倍电压 电流一般也是两倍 然后根据散热的情况选择驱动以及开关频率(还有THD)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计算 选多的公司都有选型的指导性文件 例如INFINE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倍电压 电流一般也是两倍  然后根据散热的情况选择驱动以及开关频率(还有THD)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非常谢谢,我先试着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我先试着看看。

不要试  我记得可以百度到的

网友B:
我做的公司也是做变频的,目前还不是很了解产品。不过,使用的IGBT是“FGH60N60”。耐压600V,电流30A。

网友C:
如果不在意成本,选用IPM更简单,集成了驱动与保护,楼主可用600V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在意成本,选用IPM更简单,集成了驱动与保护,楼主可用600V的管子。

已选600V 15A 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