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 的电源平面布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7):
铺地和布线就物理层面是一样用的,铺地操作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地和布线就物理层面是一样用的,铺地操作简单些.

不是啊  这是个电源平面

网友B:
楼主这里的"电源平面"是指一大块铺铜的电源net吗?  这样我认为主要作用是降低电阻,因为大块的铜总比一根线的电阻小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啊  这是个电源平面

意思就是覆铜啦,覆铜比走线容易走出边边角角==

网友D:
区别不大,关键是控制电流流向、电容顺序、走线长度、通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区别不大,关键是控制电流流向、电容顺序、走线长度、通流能力。

怎么个控制电流流向法  电容顺序怎么排列

网友D(2014-08-14):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控制电流流向法  电容顺序怎么排列

电流流向是指电源输出要经过滤波后才能到达负载。电容顺序布线时从电源芯片出来后先过小电容再过大电容再去负载,电流路径必须唯一通流能力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