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im设计大赛】单按键开关电路

楼主(2014-04-27):
一款单按键开关电路,请大家指教。
此电路的工作流程如下:
按键按下,Q2基极位低电平,Q2导通,VCC供电,MCU检测到一段时间的按键按下动作后讲Q1打开,即拉低Q2基极,此时按键放下电源依然打开;当再次按下按键时,MCU检测到按键动作,计时一定时间后关闭Q1,当松开按键后Q2基极恢复高电平,Q2截止,于是电源关闭;
此电路有如下优点:
1、可防止按键长按出现频繁开关的现象;
2、也可提高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3、由于加入了MCU控制,因此可控性较好;
不足之处,请大家点评。

网友A(2014-07-21):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当按钮按下的时候电流通过D1直接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