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4-04-27):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这是什么问题,之前做的一些实验包含的是“DSP28_Device.h”是没问题的,这两个有区别?怎么改?

网友A:
2812中包含的应该是DSP28_Device.h
头文件打不开应该是没有找到吧

网友B:
可能原因1:.路径没有设置好
        2:引用其它非C标准库的头文件也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C:
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C:
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