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4-04-27):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Pad1_OUT_L P1DIR|=BIT3;P1OUT&=~BIT3      //将Pad1置为低电平的宏定义
#define Pad1_DIR_IN P1DIR&=~BIT3                 //将Pad1设置为输入状态的宏定义
#define Pad1_in  (P1IN&BIT3)                     //读回Pad1电平的宏定义
#define Pad2_OUT_L P1DIR|=BIT1;P1OUT&=~BIT1      //将Pad2置为低电平的宏定义
#define Pad2_DIR_IN P1DIR&=~BIT1                 //将Pad2设置为输入状态的宏定义
#define Pad2_in  (P1IN&BIT1)                     //读回Pad2电平的宏定义
unsigned char Pad1_BUFF[5];
int Pad_1= 0 ;

void TouchPad_Scan_Pad1()
{
  int i,j,Count;
  _BIC_SR(SCG0);
  Pad1_OUT_L;
  _NOP();
  Count = 0;
  Pad1_DIR_IN;
  while (Pad1_in == 0)
    Count ++;
  Pad1_BUFF[0] = Pad1_BUFF[1];
   Pad1_BUFF[1] = Pad1_BUFF[2];
  Pad1_BUFF[2] = Pad1_BUFF[3];
  Pad1_BUFF[3] = Pad1_BUFF[4];
  Pad1_BUFF[4] = Count;
  for (i=0;i<5;i++)
  {
    if (Pad1_BUFF<30)
      break;
  }
  for (j=0;j<5;j++)
  {
    if (Pad1_BUFF[j]>=30)
      break;
  }
  if (j == 4)
    Pad_1 = 0;
  else if (i == 4)
    Pad_1 = 1;
}
int Get_Pad1()
{
  return Pad_1;
}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int i;
  for (i=0;i<800;i++);
    TouchPad_Scan_Pad1();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
这个是Touch.c的程序。
下面是主程序的主循环部分:
  while(1)
    {
        delay_0(50);
        if (Get_Pad1())
        {
            m++ ;
            if (m == 0)
            Disp1Char(12,0,'0');
            if (m == 1)
            Disp1Char(12,0,'1');
            if (m == 2)
            Disp1Char(12,0,'2');
            if (m == 3)
            Disp1Char(12,0,'3');
            if (m == 4)
            Disp1Char(12,0,'4');
            if (m == 5)
            Disp1Char(12,0,'5');
            if (m == 6)
            Disp1Char(12,0,'6');
            Delay5ms();
        }
        else
           Disp1Char(12,0,'8');
}

楼主:
关于MSP430F149的触摸按键的程序,运行该代码是就是直接显示6,触摸一次就显示8,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句对指针的操作是不是有些问题
Pad1_BUFF<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对指针的操作是不是有些问题
Pad1_BUFF

同感啊

楼主:
嗯,我看下这个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啊,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