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临睡一问while,流水线的关系吗?Optimization=Level 3(-o3)有影响?

楼主(2014-04-27):
        DCD_EP_Tx (&USB_Device_dev, CDC_IN_EP,tbuf,255);

        tbuf[0]=USB_Device_dev.dev.in_ep[CDC_IN_EP& 0x7F].xfer_len;
        tbuf[1]=USB_Device_dev.dev.in_ep[CDC_IN_EP& 0x7F].xfer_len>>8;

        while(0!=USB_Device_dev.dev.in_ep[CDC_IN_EP& 0x7F].xfer_len)
        {
                delaynop();        // 注释掉这一个延时,就会 while死循环
                                        //此函数内容是        uint32_t iw;for(iw=0;iw<1;iw++);
                                        //把内容拉过来直接for延时(不调用函数的形式)也会 while死循环
                                           //这是为什么呢

        }

///////////////////////////////////////////////////////////////////////////////////////////////////////////////////////////

///////////////////////////////////////////////////////////////////////////////////////////////////////////////////////////

///////////////////////////////////////////////////////////////////////////////////////////////////////////////////////////

网友A:
编译器优化的结果. 看执行的效果是不是一样呢?
现在的编译器优化的效率很高, 往往让编程者都想不到.
细想想, 通常效果是一样的. 而比你想象得还要简练.

网友B:
仿真的时候程序跟你去看看呗。

网友C:
一般先去查找自己程序的问题,然后在去怀疑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先去查找自己程序的问题,然后在去怀疑编译器。

你好:
已更新 调试图2张,望有空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优化的结果. 看执行的效果是不是一样呢?
现在的编译器优化的效率很高, 往往让编程者都想不到.
细想 ...

你好:
已更新 调试图2张,望有空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