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出现复位现象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2014-04-27):
我采用MSP430F2418,看门狗作为定时器,每个1s中断,在中断函数中更新两个tick,时间分别隔45s设置时钟显示更新标识,隔300s设置测量电池电压标识,主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部分代码如下:
     while(1)
      {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if (realtime_update_flag ==1)
    {
         realminute_before = (realtime[1]/16)*10 +(realtime[1]%16
         Get_Realtime(realtime);
         virtual_reg[v_systemtime_year] = realtime[6];
     virtual_reg[v_systemtime_month] =realtime[5];
     virtual_reg[v_systemtime_data] =realtime[4];
     virtual_reg[v_systemtime_hour] =realtime[2];
     virtual_reg[v_systemtime_minute] =realtime[1];
     virtual_reg[v_systemtime_second] =realtime[0];
     realminute =  (realtime[1]/16)*10 +(realtime[1]%16);
     if(realminute_before !=realminute) //高于1分钟的相关任务处理
      {
           Display_realtime_monthdate(realtime[5],realtime[4]);
           Display_realtime_hourminute (realtime[2],realtime[1]);
        }
    realtime_update_flag = 0;
    }
if(testbattery_flag == 0)
    {
     MeasurePower();
     if(batterystatus != 5)
         {
         Display_batterystatus(batterystatus);
          }
      else
          {
         Display_batterystatus(batterystatus-1);
          }
    }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systemtick++;
    realtime_updata_number++;//时钟更新
if( realtime_updata_number ==45) //达1分钟 退出休眠状态
   {
       realtime_updata_number = 0;
        realtime_update_flag = 1;
      }
    if((systemtick %300) == 0)//每隔5分钟测量一次电池电压
     {
    testbattery_flag = 1;
    systemtick = 0;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现在情况是如果把两个功能分开,都能可靠运行。单像上面一起处理,系统出现复位现象,不知是何原因,望指教

网友A:
用看门狗不喂狗,肯定复位了

楼主:
能提示下吗?俺是菜鸟啊

网友A:
你换个其他的定时,别用看门狗。

网友B:
楼主检查下看门狗的配置代码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已经配置成了Interval Timer Mode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