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新人求指教

楼主(2014-04-27):
TE, os, SMU, TI, pen
INT8U err;

OSMutexPend ((OS_EVENT*)*p_mutex, (INT32U)dly_ticks, (INT8U*)&err);
//(INT8U*)&err        啥意思??&err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前面还要加个(INT8U*)?

网友A:
OSMutexPend的原型是:
void  OSMutexPend (OS_EVENT *pevent, INT16U timeout, INT8U *perr)

这样写能保证正确性而已

网友B:
INT8U err;

那么 &err 就可以了, 加那么个累赘是为了避免类型不匹配导致的编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8U err;

那么 &err 就可以了, 加那么个累赘是为了避免类型不匹配导致的编译错误. ...

也就是再来一次强制转换保证类型匹配啰?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