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im设计大赛】+高阻测量(倍压整流+IV转换)

楼主(2014-04-27):
:),以下内容仅供参考,在实际使用中要进行优化。
分享工程的链接地址: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288

高阻测量电路如下图所示:

       对于高阻的测量,可考虑加电压测量电流的方式,再通过R=U/I计算出电阻;对于特别高阻值的电阻,

加低压,流过电阻的电流很小,很难测试的到,另外绝缘好的材料,加低压,材料也无法击穿,可以

考虑加高压测电流的方式,高压的产生用倍压整流电路,倍压整流电路具有高电压、小电流输出特点,

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倍压整流电路容易打火,可在PCB下面垫PC绝缘片……

电流的测量,采用IV转换电路,IV电路简单用的也比较多,一些注意事项可参考如下:

运放的选择:AD549无疑是上好的选择,当然TI的LMP7721也很好;

反馈电阻的选择: 最好选择高阻电阻,100G也是买不到的,只是不太好买而已,可参考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中。

补偿电容:反馈电阻2端并的电容为补偿电容, 可选用聚丙乙烯材料的CBB电容,绝缘阻抗一定要大。

绝缘:选择高绝缘的PCB,对绝缘要求较高,就要用面包自己焊接了。接插件,可考虑3同轴的BNC头(三爪的),蓝宝石材料的接插件据说绝缘最高;

减小漏电流:最好加保护环;

电路安装好后工艺处理:清除元件与电路残留杂质,并进行干燥与防潮处理;

噪声处理:加屏蔽罩,电路加保护环,软件的工频干扰处理(20mS采样)等;

测试量程切换:上图未画出,可考虑用干簧继电器切换反馈电阻;

单元电路如下:

8倍压整流

IV转换电路

R3为负载

信号源设置为:正弦50HZ,峰峰值20V

倍压整流输出探针测试点

输出探针测试点

运行参数模拟设置,设置为50S

倍压整流输出长时间基本稳定后为:140.322V

输出经IV转换后为:-9.365V

结论:
理论计算:UO=-(140.322/15M)*10M=-9.3548V
和实际输出-9.365V还是比较接近的。

分享工程的链接地址: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288

BOM表如下图所示:

Mouser购物车如下图所示(AD549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