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段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4-04-27):
int    array[ARRAY_SIZE];
int    *pi;

for(pi=&array[0];pi,&array[ARRAY_SIZE];)
           *++PI=0;

网友A:
有写错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写错的地方吧?

哪儿啊

网友B:
?应该是
int    array[ARRAY_SIZE];
int    *pi;

for(pi=&array[0];pi==&array[ARRAY_SIZE];)
           *++PI=0;

目标是把array全部清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搞定

楼主:
结贴给分,大家晚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