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能启动

楼主(2014-04-27):
(无正文)

网友A:
还有其他信息吗

网友B:
uboot应该就是没有加载

楼主: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莫非烧了?

网友D:
都用的是什么啊

楼主:
用的SBC8530单板机

楼主:
芯片是DM3730

网友E:
楼主查看一下是不是引脚焊接的问题?

网友F:
嗯,波特率设置正确吗?

楼主:
明天再说吧,11点了,大伙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