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直流单机的转速

楼主(2014-04-27):
正在用430F1611做直流电机测速的实验,但是还是不知道具体的实现方法,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如何测速。

楼主:
网上说可以通过定时器的捕获功能,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测转速?测速电机(古老)、霍尔传感器或者光电编码器,如果只是实验室里面测测数据用的,不是做在设备上的,那就去买个测速表。

网友B:
这个是利用单片机的捕获功能的吧,配上其他的传感器测量的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