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软件无法连接2812的板子

楼主(2014-04-27):
2812的板子是2层的,用CCS4.2和XDS100V2就是连接不上 ,怎么办

楼主:
求熟悉DSP2812的老师给看下,哪里不对啊?
感谢!

网友A:
1.仿真器驱动安装是否合适    是否安装到ccs的同一目录下
2.排除硬件问题   有没有连上过

网友B:
按版主的方法检验一下,实在不行的话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C:
1. 检查晶振电路,复位电路
2. 检查电源部分
3. 检查Jtag部分
4. 检查引脚焊接

应该就是这几点吧?

网友D(2014-07-12):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重新焊了一个板子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