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通过SPI驱动COG LCD显示

楼主(2014-04-28):
<<PSOC4通过SPI驱动COG LCD显示>>

程序演示了光电编码器输出的的A、B两路正交脉冲信号送PSOC4,由PSOC4判断出光电编码器的工作状态(脉冲数、运动方向、速率),主要信息通过SPI总线送到PCA8538-LCD显示。

内部"电路"看着简单,却耗光了UDB资源:

一些配置:

(选最长的位数)

(选x4,把A,B脉冲的上下沿都用起来)

(抖动滤波,很想选,可惜,资源没了,遗憾呀)

(SPI就这么着,才能行)

外面的硬件连线:

PCA8538    PSoC4   颜色
nRESET      P1.0    灰    (后期可不用)
SCL (SCLK)  P0.6    绿
SDO(MISO) P3.1    蓝
SDI (MOSI)  P3.0    紫
    (SS_S)  P0.7         (未接)
nCE         P1.1    白    (新加自定义)
VDD         3.3V    棕
VSS         GND     黑
GND         GND     黄
+5V         5V      橙
            P1.4    A输入
             P1.5    B输入

另外,为了更好地调试程序,特意用NXP LPC812迷你板制作了“光电编码器模拟信号发生器”,用于产生正交信号,“速率”和“方向”都可调。

网友A:
有视频就好理解多了

网友B:
主要信息通过SPI总线送到PCA8538-LCD显示。

网友C:
内部"电路"看着简单,却耗光了UDB资源

网友D:
PSoC4一直在用 感觉很不错

网友E:
抖动滤波,很想选,可惜,资源没了,遗憾呀

网友F:
视频做的不错 很容易理解

网友G:
有图文教学嘛?请原谅菜鸟不能理解,好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