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DIY] ID卡图片分享

楼主(2014-04-28):
:D
ID卡用的最多的,也许就是上班的考勤卡。

RFID是包含id,ID卡为125K低频的卡,而RFID包括了低频,高频,超高频等频段。

楼主:
ID卡阅读器将载波信号经天线向外发送,载波频率为125KHZ(THRC12)

2、ID卡进入卡阅读器的工作区域后,由阅读器中电感线圈和电容组成的

谐振回路接收阅读器发射的载波信号,卡中芯片的射频接口模块由此信号

产生出电源电压、复位信号及系统时钟,使芯片“激活”;3、芯片读取控

制模块将存储器中的数据经调相编码后调制在载波上,经卡内天线回送

给卡阅读器;4、卡阅读器对接收到的卡回送信号进行解调、解码后送

至后台计算机;5、后台计算机根据卡号的合法性,针对不同应用做出相

应的处理和控制。

楼主:
拍了几张图片,不是我做的,我不做这个,也不卖这个。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D
不是我做的,拍的别人的

网友B:
容易被**。
做个模拟mcu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易被**。
做个模拟mcu卡!

高速定位有啥好建议不?
我看人家拿这个给AGV定位的

网友C: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