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检测按键

楼主(2014-04-28):
S1通过RC4高电平检测,S2通过RC3高电平检测,S3通过RC3给高电平检测RC4是否为高电平来检测,用S3来控制LED亮灭(检测到S3按下时IO控制的LED会亮,再次检测S3按下时LED会灭),测试中发现按按S3时正常,按S1或S2过程中有时会影响S3控制的LED的亮灭(比如LED是亮的,在没按S3情况下,有时按S2或S2过程中,LED会灭),是不是按键检测步骤有什么问题,请老师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检测S3前应该确保S1和S2没有按下。
另外RC3应该以一定的频率(最好高 一些,高于人手按键的最快频率)给出高电平,如RC4接收到该频率的波才能认为是S3按下。即使如此,在理论上也不能确保对S3的检测完全没有错误。

最后,建议将按键与对应电阻对调。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无语的赶脚
不修改电路的话那就
先将RC4设输入RC3设输出赋值1,检测RC4电平;然后RC3设输入,RC4设输出并赋值1,检测RC3
重复多次后综合结果判断哪个按键按下
另外检测周期的话不要低于RC电路的充放电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S3前应该确保S1和S2没有按下。
另外RC3应该以一定的频率(最好高 一些,高于人手按键的最快频率)给出 ...

“建议将按键与对应电阻对调。”是指什么

网友C:
不改电路也可以,对按键进行滤波,比如每隔20毫秒检测一次按键,只有联续检测到3次按键按下,才判定本按键按键按下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