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模块与电脑、单片机怎么样连接

楼主(2014-04-28):
有谁帮帮忙啊,现在正在学习CAN总线技术,买了一个CAN I模块,但是不知道怎样与电脑、单片机的连接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初始化什么的,在此寻求各位高手们的相助,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CAN不可以直接和电脑互联的,你可以用一个USB转CAN接入到电脑,或通过232接入电脑,单片那边如果单片支持CAN则可以相连(物理上的连接),如果不支持,你可以用一个SJA1000之类的CAN控制器接入到单片。注意就是不要忘了终端电阻(一个就够了120欧),不要接反了会没有数据的。

网友B:
刚注册就能悬赏这么多分啊
这个肯定与电脑不能直接连接   看看有没有232转CA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不可以直接和电脑互联的,你可以用一个USB转CAN接入到电脑,或通过232接入电脑,单片那边如果单片支持CA ...

我这单片机上有一个CAN的模块,可以直接用吗,怎么与电脑连接呢,还是用USB吗

网友C:
电脑没有CAN接口,可以用USB或PCI转

网友D:
单片机上有一个CAN的模块,不过不能直接用. 得通过 CAN 的收发器(如TJA1050) 连接 CAN 总线.
怎么与电脑连接呢,常用的是 CAN 调试器, 市场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产品, 大都是 USB 的.
你可以google搜索一下 "can 调试器".

网友E:
买一个USB转CAN的模块吧,网上很多的,我前不久刚用过的,

网友F:
是的淘宝上就有很多USB或232转CAN的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单片机上有一个CAN的模块,可以直接用吗,怎么与电脑连接呢,还是用USB吗 ...

和单片机是不可以直连的,一般都是说物理上的连接,其实是需要一个转接芯片的,如BZ所说的,或者82c850CAN收发器,CTM8250T等等。和电脑相连,你可以看一下USB转CAN模块,便宜的好像也要要好几百的,建议还是用单片转换成232串口接入到电脑查看数据。你可以先调单片机自发自收,然后加上你的CAN模块相互通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