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一个精密的电流电压转换器

楼主(2014-04-28):
现在我要处理一个光电流信号,信号很小,到皮安级了,我想将光电流转换为电压后再适当放大进行A/D采集,我现在用的电流电压转换是运放同相端接地,反相端接电流信号,同时反相端和输出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的结构。虽然原理不太懂,但感觉电路还是有严重缺陷,随意请教大神,这个电路可以吗,是否可以在优化,谢谢l了

网友A:
那个电路是运放的IV转换电路,很常用的,运放选高精度低输入偏置电流的即可

楼主:
这个电路,选择高精度运放就哭了一了吗

网友B:
虽然原理不太懂,但感觉电路还是有严重缺陷,

这个“感觉”从何而来?

楼主:
我对偏置电流理解不到位,不知道电路里偏置电流会有多大,和什么有关,而我这个电路输入信号几十皮安,我觉得偏置电流会对信号处理有严重的啪嚓影响,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以前学模电时对这个偏置电流就很不理解,后来又没怎么接触精密信号的处理,所以没深究,导致现在弄起来心里没底,不知道哪位大神给仔细讲解,百度上的解释看上去不太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偏置电流理解不到位,不知道电路里偏置电流会有多大,和什么有关,而我这个电路输入信号几十皮安,我觉 ...

仔细看看所选运放datasheet就是了。

网友C:
推荐看看,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

网友D:
对于这个问题,选择运放是个关键。

楼主:
我选的是AD8603,资料说输入偏置电流极低,我想应该可以了,谢谢诸位,我是菜鸟,这是我在论坛发的第一个帖子,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