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交流电机驱动程序(思路也可)

楼主(2014-04-28):
如图交流电机的驱动电路,SIG1和SIG2接单片机信号,通过光电耦合器驱动双向可控硅再驱动交流电机,想实现电机的起、停、以及定速的转动,SIG1和SIG2的信号如何配合,想问大家有参考的思路或者程序吗?

网友A(2014-09-02):
你这个电路用的可控硅多了一个,一个可控硅就可以实行你上面的功能。启动和停止就不用说了吧!定速你实行恒压就可以,也就是调压。不知道你用的那种单相电机,感应式还是串励,并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