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W软件,KL25Hellowword子文件找不到GPIO_PDD.H(已解决)

楼主(2014-04-28):
CW编译软件,KL25芯片,关于Hellowword子文件找不到GPIO_PDD.H,这是为什么?
E:\kl25_sc_rev10 \klxx-sc-pex  \projects  \helloworld  \cw下面找不到GPIO_PDD.H
却在E:\kl25_sc_rev10  \klxx-sc-pex  \common  \PDD下面找到了GPIO_PDD.H

问题补充:
我搜索了E:\kl25_sc_rev10  \klxx-sc-pex  \projects下的文件,没有发现GPIO_PDD.H文件。

网友A:
楼主,你把你问题截个图给我看看。我这边没有报错。
还有你的workspace的路径选择什么地方,也给我截个图看看。

楼主:
图片111: HellowWord 文件中Blue_LED.h文件中有这么两句
#include "IO_Map.h"
#include "GPIO_PDD.h"
然后追寻地址,会发现如图222图片中的小区别,这是为什么?

问题补充:我在图333所示目录中寻找了GPIO_PDD.h,没有找到GPIO_PDD.h文件

网友A:
你不是工程报错,只是文件标示符有区别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调用了工程之外文件夹的文件的原因。
其实你要看是哪个路径的文件夹,不需要去搜索,只要将鼠标移到文件栏目上就可以看到,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工程报错,只是文件标示符有区别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调用了工程之外文件夹的文件的原因。
其实你 ...

非常感谢你,我想知道,这个程序中,哪些代码是调用工程之外文件夹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我想知道,这个程序中,哪些代码是调用工程之外文件夹的呢 ...

你可以看看都用了哪些路径,如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我想知道,这个程序中,哪些代码是调用工程之外文件夹的呢 ...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GPIO_PDD.h文件中,没有#include 一类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都用了哪些路径,如下图:

这个路径窗口从哪里打开呢

楼主:
找到那个窗口了,在HellowWord右击选择properties就行了,在此特别感谢FSL_TICS_ZJJ对我的帮助,Thank you very much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GPIO_PDD.h文件中,没有#include 一类代码

因为它是最下面的,不需要包含其他的了。
这个是PE的代码,你会调用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那个窗口了,在HellowWord右击选择properties就行了,在此特别感谢FSL_TICS_ZJJ对我的帮助,Thank you  ...

说的正确,不客气哦。有问题,欢迎交流哦!
问题解决了,帮我及时结贴就行,我发现你的几个贴都没有结贴!

楼主:
总是结贴不成功,提示,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存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正确,不客气哦。有问题,欢迎交流哦!
问题解决了,帮我及时结贴就行,我发现你的几个贴都没有结贴 ...

总是结贴不成功,提示,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是结贴不成功,提示,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存在错误”

哦,那是时间没有到,过几天再结贴吧。
一般发帖发出来要过几天才可以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