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DSP与光耦各隔离中间加驱动电路

楼主(2014-04-28):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DSP接光耦隔离输出,中间接了个与非门施密特触发器,为什么?几个原因?之前没接触过DSP,知道给我说下。

网友A:
中间接了个与非门施密特触发器, 应该还有个使能信号吧.

网友B:
这个很正常   与DSP也关系不大啊
一般是由于驱动能力不够或者是用来整形处理的
比如光电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驱动能力较小   为了给控制器隔离保护加了光耦
为了驱动光耦   中间会加些COMS的高速逻辑电路
还有些情况下   波形幅值不够   波形不整齐   也会用来整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