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时钟问题

楼主(2014-04-28):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行。32M是芯片最高速率,实际速率不超过这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行。32M是芯片最高速率,实际速率不超过这个就可以。

那岂不是买一个高采样率的ADC就一劳永逸了?
假如不考虑经济成本的话,假如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买一个高采样率的ADC就一劳永逸了?
假如不考虑经济成本的话,假如哈。。。。 ...

这是不可能的。ADC有串行接口、并行接口的差别,有通道个数的差别,有正负输入电压的区别,有量程的区别,精度的区别,温度的差别,封装的差别,有厂家的差别,哪有一劳永逸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ADC有串行接口、并行接口的差别,有通道个数的差别,有正负输入电压的区别,有量程的区别 ...

惭愧,确实如此,只考虑采样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