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远程升级

楼主(2014-04-28):
现在要做一个单片机的远程升级,链路层做好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我的hex文件存储到了本地了,我怎么把hex文件里的内容写到MCU中去,关键是bootloader怎么解协hex文件的内容。因为我对hex文件格式不是很清楚了,不知道hex文件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code还是包含了其他信息,如果有其他信息一般是些什么信息。

网友A:
我是先用电脑的软件转成BIN文件再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用电脑的软件转成BIN文件再发的。

你的bootloader是怎么写的,如果转换成bin文件的话,是不是bootloader直接把bin文件写进去,接到什么写什么,设置一个初始的地址把所有的文件写进去了,不用作任何修改。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bootloader是怎么写的,如果转换成bin文件的话,是不是bootloader直接把bin文件写进去,接到什么写什 ...

bin文件就是直接写的,只要确定起始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bootloader是怎么写的,如果转换成bin文件的话,是不是bootloader直接把bin文件写进去,接到什么写什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n文件就是直接写的,只要确定起始地址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单片机存储器是分块的,有128K的flash但单片机只能管理64K,其实就是分块了。如果我只知道起始地址的话我程序超过了64K那么我怎么正确写进去

网友C:
那就把地址空间扩展开来, 为什么要限制只能管理 64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地址空间扩展开来, 为什么要限制只能管理 64K?

请详细说下怎么扩展了,不太懂

网友C:
请详细说下为什么要限制, 限制的原因. 知道原因也就知道怎么扩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下怎么扩展了,不太懂

因为内核是51单片机的,128K分了4个区。用的另人的SDK包,他的低层协议放到BANL1,BANK3里的,bank0和BAKN1是给我们应用用的。我的理解 是51单片机只能管理64K的空间,那我的程序大于64K的时候CPU怎么找到正确的写入地址

网友D:
也来听听大家的高见

楼主:
哈哈今天我研究了下hex文件的格式,和看了下我生成的hex文件里的内容。现在把我的想法上传上来,hex文件的格式如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nfeng_li\桌面,

楼主: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楼主:
:10000000020594023FEE22227F0622026609900535

: 03ah 记录的起始点  MARK 1byte

10 为数据长度            1byte

0000 为起始地址         2个byte

00  为数据记录          1个byte

020594023FEE22227F06220266099005   16个byte 数据

35是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