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36 PE生成的FLASH函数

楼主(2014-04-28):
能否提供一个基于PE自动生成的FLASH函数使用例程,比如我要存储2个变量a = 0x1F2F3F4F; b = 5F6F;如何利用PE生成的函数 读写这2个变量

网友A:
楼主,你可以使用FLASH_LDD去自己生成一个,配置好CPU后,添加一个FLASH_LDD
然后你右击模块,查看help
点击典型应用
然后就会出现如何操作这个模块了,你可以直接存储读取了。
楼主你自行练习下,如果生成有问题,可以再交流。
前提,请你使用CW10.6,因为我们发现10.5以下的使用这个模块生成会有点问题。

楼主:
好的 我现在装的是10.4  我先升级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现在装的是10.4  我先升级一下

对,下载个10.6的使用。然后按照help的代码你就可以直接执行了。
如果遇到问题,告诉我。

楼主:
FLASH1_Write(FLASH1_DeviceData,&qq,0,4);  qq这个变量为4个字节  这样就写进地址0里面去了吗?

网友A:
MyFLASH_Ptr = FLASH1_Init(NULL);                                            /* Initialization of FLASH1 component */
  Error = FLASH1_Write(MyFLASH_Ptr, Data, MY_FLASH_LOCATION, sizeof(Data));
你的地址最好往后面写写,可以放到block1的尾巴处,因为这样flash开始的地方会放向量表以及一些只读数据,还有程序等。
所以你地址往后选。

楼主:
Error = FLASH1_Write(MyFLASH_Ptr, &qq, 1000, 4); 这样可以吗
Error = FLASH1_Read(MyFLASH_Ptr,1000,&qq1,4);       读出来qq1不对

网友A:
代码如下写:

MyFLASH_Ptr = FLASH1_Init(NULL);                                            /* Initialization of FLASH1 component */
  Error = FLASH1_Write(MyFLASH_Ptr, Data, MY_FLASH_LOCATION, sizeof(Data));   /* Start writing to the flash memory */
  /* Here some other application code can be placed */
  while (!DataWritten标志寄存器) {                                                   /* Wait until the data are written */
    FLASH1_Main(MyFLASH_Ptr);                                                 /* Run the main method */
  }
  DataWritten标志寄存器 = FALSE;
  if (FLASH1_GetOperationStatus(MyFLASH_Ptr) == LDD_FLASH_FAILED) {           /* Check if the operation has successfully ended */
    /* Error state solution */
  }

  Error = FLASH1_Read(MyFLASH_Ptr, MY_FLASH_LOCATION, Buffer, sizeof(Buffer));    /* Start reading from the flash memory */
  do {
    FLASH1_Main(MyFLASH_Ptr);
    OpStatus = FLASH1_GetOperationStatus(MyFLASH_Ptr);
  } while (!((OpStatus == LDD_FLASH_IDLE) |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if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                                         /* Check if the operation has successfully ended */
    /* Error state solution */
  }

你把地址写到0x0001F000试试,不知道你flash是多大的。

网友A:
我这边用KL46做个代码把,待会给你。
你先自己试着做。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平台是FRDM_KL46,芯片是KL46Z256VLL4,
FLASH 范围:MKL46Z256VLL4 256KB, BLOCK0: 0x0000_0000 – 0x0001_FFFF BLOCK1: 0x0002_0000 – 0x0003_FFFF
我定义的地址为#define MY_FLASH_LOCATION 0x0003f000
然后测试的结果是:

buff就是把写进去的数据读回来的。
可见我的结果是正确的,附件我上传了我的代码,你可以跑跑看。
当然,你要注意你的flash地址,改为你实际的地址哦,尽量使用比较高的地址哦。

网友A:
亲,问题解决了没?
解决了帮我及时结贴。
还有问题,欢迎提问!

楼主:
MyFLASH_Ptr = FLASH1_Init(NULL);                                            /* Initialization of FLASH1 component */
   Error = FLASH1_Write(MyFLASH_Ptr, Data, MY_FLASH_LOCATION, sizeof(Data));   /* Start writing to the flash memory */
   while (!DataWritten标志寄存器) {                                                   /* Wait until the data are written */
     FLASH1_Main(MyFLASH_Ptr);                                                 /* Run the main method */
   }
   DataWritten标志寄存器 = FALSE;
  if (FLASH1_GetOperationStatus(MyFLASH_Ptr) == LDD_FLASH_FAILED) {           /* Check if the operation has successfully ended */
     /* Error state solution */
   }

   Error = FLASH1_Read(MyFLASH_Ptr, MY_FLASH_LOCATION, Buffer, sizeof(Buffer));    /* Start reading from the flash memory */
       do {
         FLASH1_Main(MyFLASH_Ptr);
         OpStatus = FLASH1_GetOperationStatus(MyFLASH_Ptr);
       }while (!((OpStatus == LDD_FLASH_IDLE) |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if (OpStatus == LDD_FLASH_FAILED) {              /* Check if the operation has successfully ended */
         /* Error state solution */
      }
while(1);

写入正确

写入正确

读出无数据

读出无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MyFLASH_Ptr = FLASH1_Init(NULL);                                            /* Initialization of FL ...

把你芯片的完整型号,以及你写入的flash地址给我。
你查看有没有写入是看memory的flash地址,不是看data。

楼主:
数据写入的地址 0x00007f00

数据确实写进去了

数据确实写进去了

楼主:
kl25z128vlk4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25z128vlk4

那你题目还弄KL36的,所以我给你KL46的。你板子是FRDM_KL25吗?
如果是KL25我就给你个flash的代码。

楼主:
我先用KL25调程序 后续产品里面是用的KL36 因为有段式液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用KL25调程序 后续产品里面是用的KL36 因为有段式液晶

你debug看看,程序有没有读取成功flash,看看是不是程序是不是挺在哪里,有没有跑到结束。
我待会有空帮你生成个。

楼主:
单独的读 是没问题的 先写后读不行,我加了1S的延时也不可以,目前是这样  我在试试

网友A:
我现在就做个KL25的代码,验证一下,待会给你!

网友A:
楼主,我这边读写正常,如下图:
代码查看附件“:
不要重新生成代码,直接编译就行了。

楼主:
我从新生成了一个就可以了, 那个擦除怎么弄了,比如把0x0001F000 擦出,擦出时返回值是 137 无效的地址

楼主:
是否读出的时候不能有中断产生? 比如 LPTMR0_CNR,  TU1

楼主:
以调试OK,在擦除后面加个检测是否操作成功就了, 擦出→写入→读出 现已全部正常,感谢FSL_TICS_ZJJ的耐心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新生成了一个就可以了, 那个擦除怎么弄了,比如把0x0001F000 擦出,擦出时返回值是 137 无效的地址 ...

这个函数的功能、参数、返回值等都在FLASH1.c中有说明。
你那报错码0x89:
ERR_PARAM_ADDRESS - Desired flash memory area is out of allowed range or is not aligned to erasable units' bounderies

网友C(2015-02-28):
帮忙顶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这边读写正常,如下图:

代码查看附件“:

请问一下,我用的10.6,按照你的说明,编译后报错,我看了看PE没有生成FLASH_GetOperationStatus这个函数,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我用的10.6,按照你的说明,编译后报错,我看了看PE没有生成FLASH_GetOperationStatus这个函数 ...

请看下图,应该是没有让Processor Expert生成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看下图,应该是没有让Processor Expert生成导致的。

果然如此,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果然如此,多谢多谢

:D不用客气呢
以后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里单独发一个帖子讨论,这样大家才更容易帮助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呢
以后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里单独发一个帖子讨论,这样大家才更容易帮助到你。 ...

请问下擦除函数怎么用呢,调用擦除函数,然后调用flash_main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呢
以后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里单独发一个帖子讨论,这样大家才更容易帮助到你。 ...

恩,我弄清楚了,之前擦除的size设置错了

网友E(2015-10-30):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呢
以后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里单独发一个帖子讨论,这样大家才更容易帮助到你。 ...

这个MKL25Z的读写函数直接用在MKL05Z上可以吗?

网友F(2015-12-16):
引用 楼主:
以调试OK,在擦除后面加个检测是否操作成功就了, 擦出→写入→读出 现已全部正常,感谢FSL_TICS_ZJJ的耐心 ...

你好,按照这个方法了还是无法擦除,报错码也是0x89,怎么回事?能把你的擦除函数和检测函数共享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