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内部Flash无法实时读取

楼主(2014-04-28):
这几天做stm32f205的内部Flash读写,发现了一个问题。一般Flash无法写1,我在操作的时候故意不擦扇区对一个写了0x00的地址写0xff。然后再读取这个地址的内容,发现读取的内容就是0xff,然后我修改程序,只是单纯读取这个地址的内容,重新烧写程序,发现读取的内容是0x00。写函数是官方的FLASH_ProgramByte,读取时用的*(__IO uint8_t*)。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也许你没写成功吧。
写段程序,借助串口,验证下。

网友B:
估计是代码优化了,根本没去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没写成功吧。
写段程序,借助串口,验证下。

我就是用的串口查看的,按理说应该是不可能会写成功,只是不知道写了马上读会是0xff。这个读取难道不是实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代码优化了,根本没去读。

我对一个地址写0x7f,不擦除,然后同样的那个地址写0x4f。发现读出来的是0x4f,改只读程序,重新烧进去读取那个地址的值,也是0x4f,没错。芯片可以位写,但是问题是不管这个值写没写进去,马上读出来的值一定是我最后写进去的值,然后重新烧程序只读发现不是那个值。理论上可以写进去的值后来读的一样,理论上不可能的值就是不是一样。

网友C:
万一你串口程序有问题呢?
还是接调试器设断点,单步执行,直接观察Memory browser来的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一你串口程序有问题呢?
还是接调试器设断点,单步执行,直接观察Memory browser来的简便。 ...

好奇怪,单步执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全速运行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如果在写后马上读就会出问题,如果写和读中间有间隔,比如延时,读出来的值就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网友D:
把代码发出来,才能知道原因。STM32F207 FLASH 很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