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64d4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4-28):
我用了定时器0和定时器2,为什么关闭定时器0的时候,定时器2也不能用了,感觉很郁闷,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两个定时器是完全独立的, 不应该吧
先检查一下定时器2 的控制寄存器看看, 是停了时钟还是屏蔽了中断?

网友B:
贴出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定时器是完全独立的, 不应该吧
先检查一下定时器2 的控制寄存器看看, 是停了时钟还是屏蔽了中断? ...

这段时间太忙,没有时间上论坛,定时器0是模拟串口定时器,定时器2是系统定时器,结果使能定时器0之后,定时器2就不能用了,喂狗操作是在定时器2里面,结果程序一致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