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欠压电路

楼主(2014-04-28):
   各位老大,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吗?NA NB NC是三相电的火线,ADC0  ADC1是接到单片机的AD口上的……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为了实现对电压值的检测是否欠压的……。

网友A:
D1的正极应该和D2的正极接一起吧,不应该接R2?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样品,上面D1 D2 R2是图纸上这样子接的……

网友A:
DI,D2应该是在电压反向时,保护D5,D3的源级。所以个人意见应该分别并在它们的源级。其他的电路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但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感觉分析不出他的原理,不知是如何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