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有酬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8):
在电路板上用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控制,上电复位后让电机旋转4周,之后进入死循环停住。再次上电复位则再次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板上用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控制,上电复位后让电机旋转4周,之后进入死循环停住。再次上电复位则再次动 ...

一定要用到单片机吗?

楼主:
那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的解决那顶杆活动?如果要用单片机的话那个东西贵吗

网友A:
用单片机是最简单的。

网友B:
运动四次,最简单的办法:可以把凸轮改成4个凸起、4个凹陷。凸轮平面上再加个断电用的凸起,转一圈后断电。重新通电时冲过这个凸起就可以了,加个启动按钮并在断电开关上可以按一次转一圈,别的都不需要。
如果要用电子的办法实现,也需要凸轮平面上加一个凸起,或者开个洞,做转一圈的信号。控制转一圈或者四圈,简单的可以用CMOS双D触发器 CD4013 实现,需要加滤波电路,防止凸起开关的抖动,不用修改电源;想功能多点,就上单片机实现,电源部分需要加降压稳压部分给单片机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感觉方法都不错,但还是不理想

网友C:
可以用数字芯片实现四次计数之后自锁,这样成本应该比单片机便宜,也更可靠。

其次也可以使用电磁线圈控制位置,这样就省去了电机,成本也能大大降低,而且电磁不是刚性连接,相对应该好点!

网友D:
顶杆连接行程开关。对行程开关产生的脉冲进行4分频,分频信号驱动继电器切断电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