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超声波测距模块开发

楼主(2014-04-28):
价格:12000 元

希望接项目的人/公司在深圳,最好是专业做超声波模块的。

需求说明:
使用收发直径为10mm的收发一体探测头,,不需要防水
总重量控制在3.5克以内(含PCB的重量,应该不是问题,应为探头只有0.8g)
最小探测距离<15cm
最大探测距离>400cm
探测精度: <1cm
测量周期: <30ms
供电: 5V
供电电流: <8mA
自动标定,无需任何人工调整
通信口:3.3V I2C
周期:4周
质量:能
软件与文档需要超声波模块开发商提供完整的原理图、PCB图、BOM表、超声波探头供应源信息、相应的固件源代码和代码烧录方法、以及Arduino演示源代码;

联系方式:koupoo@126.com 廖先生

网友A:
3.5克以内,需要做得这么轻巧!!

网友B:
3.5克????有点困难啊

网友C:
3.5克,这个不现实吧。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飞行器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器定高?

你怎么知道呢?

确实飞行器定高用的,所以要轻巧。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呢?

确实飞行器定高用的,所以要轻巧。

其一,质量
其二,周期
其三,功耗
另外,你的项目需求有矛盾之处,20MS的周期最大探测距离只能小于340CM,还有探测精度应在MM级,否则效果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克????有点困难啊

使用10mm的探头,这种探头只有0.8克,所以总重3.5克是不成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一,质量
其二,周期
其三,功耗

质量:使用10mm的探头,这种探头只有0.8克,所以总重3.5克是不成问题的。
周期:10ms
探测精度1cm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质量:使用10mm的探头,这种探头只有0.8克,所以总重3.5克是不成问题的。
周期:10ms
探测精度1cm即可; ...

上面有人说了啊。
量程和周期有矛盾

10ms的周期,最多只能获得170厘米的量程。

而你要求400厘米的量程。

网友F(2014-05-30):
你说的自动标定就是把补偿算法做在里面?

网友G(2014-07-25):
能不能做到0.2mm精度的? 可以的话,我有个项目50W,近距离测距的。 需要尽快完成。

网友H:
额,我一直在做超声波测距开发。你好像我之前联系过你,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不理我了。超声波开发调试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重量。因为这么轻的我还没有做过,你可能要提供一些东西。我最近在调试超声波大角度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