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4-04-28):
如图,为传感器的参数,用四个组成一个全桥电路来测试物体重量。有几个疑问,输出灵敏度为正负0.1mV/V,是否是太大了,用3V的激励电压,那么满量程就有0.3mV的最大误差,那么最后的测量精度能达到多少?要做到50g的精度,要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呢?
需求:测量范围:400g~100kG,测量误差50g,

有这方面的资料的希望能给点资料参考下~

网友A:
精度跟误差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度跟误差有关系吗?

精度就是误差

网友C:
灵敏度误差靠标定解决。
更重要的是灵敏度的稳定行。

网友A:
那灵敏度跟误差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我这有个尺,精度是0.1mm,误差好像不是,怎么回事?

网友D:
零点和精度没有关系,重点是零点稳定性怎么样,只要不漂,重量计算时,减掉零点就是了,正常情况传感器同满量程 2MW/V,0.1MW零点,对称量范围没有什么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