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16位二进制的数转换为十进制数?

楼主(2014-04-28):
(无正文)

网友A:
强制转换应该就可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转换应该就可以了呢!

那怎么来个强制转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来个强制转换呢?

C语言书上看下 各类数值类型间的混合运算 和 算术运算符和算术表达式 呢!看看别人的AD的数据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书上看下 各类数值类型间的混合运算 和 算术运算符和算术表达式 呢!看看别人的AD的数据怎么处理的 ...

嗯嗯,好的,我找找看,谢谢啊。

网友B:
这个不是很难得吧,就是2^n方的累加的么

网友C:
2进制与10进制转换,楼主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难得吧,就是2^n方的累加的么

意思是将每一位取出来然后乘以相应的权是吧?但是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进制与10进制转换,楼主有什么问题?

怎么写个函数将16位二进制数转换为一个十进制的数?

网友D:
无论怎么转换,计算机用的都是二进制吧,
是想将16位2进制数转为10进制显示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论怎么转换,计算机用的都是二进制吧,
是想将16位2进制数转为10进制显示输出吗? ...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用/和%这两个操作符就行了,具体的你自己动脑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和%这两个操作符就行了,具体的你自己动脑吧

如果是普通的显示我知道怎么写,就是
        wan=num/10000;
        qian=num/1000-wan*10;
        bai=num/100-wan*100-qian*10;
        shi=num/10-wan*1000-qian*100-bai*10;
        ge=num-wan*10000-qian*1000-bai*100-shi*10;
但是我要是想先得到一个五位数的整数,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普通的显示我知道怎么写,就是
        wan=num/10000;
        qian=num/1000-wan*10;

你要这个五位整数干嘛用?
计算机对于所有数的存储都是二进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普通的显示我知道怎么写,就是
        wan=num/10000;
        qian=num/1000-wan*10;

把你的具体应用说清楚,你的最终目的。比如说,要在数码管上显示5位数据什么的。
新手有时候对一些基本概念不清楚,不说出最终目的,很难让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的具体应用说清楚,你的最终目的。比如说,要在数码管上显示5位数据什么的。
新手有时候对一些基本概 ...

对于显示来说,上面的就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我想将这个数采集后通过串口发送到计算机上后显示来说,那要做就不可取,因为我要得到一个五位数的整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于显示来说,上面的就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我想将这个数采集后通过串口发送到计算机上后显示来说,那要做 ...

你的数据是16位的AD值,两个字节,直接把这两个字节发送给上位机就行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弯弯绕。

网友F(2015-12-15):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普通的显示我知道怎么写,就是
        wan=num/10000;
        qian=num/1000-wan*10;

就是这个算法的,不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