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整流...用MOS管行得通吗?

楼主(2014-04-28):
之前有发过帖子问过关于整流的问题,帖子已经结贴.......后来 ,我做了下面这样的整流电路 ...接入AC6V电..测试比普通二极管的整流效率提升很多

因为,我这里是从很微型的水力发电得来的电..功率很低..所以希望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有损耗.

网友A:
如果频率稳定的话,建议加一个PFC,提高发电机的利用率。

网友B:
输入交流电压幅度变化了,就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交流电压幅度变化了,就行不通。

我这个用于水管里的水流来发电..,水流量和水压不同...,.电压是有可能变动的...变动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频率稳定的话,建议加一个PFC,提高发电机的利用率。

频率和电压都不是稳定 的....水流量和水压不同...转动速度会有变化...那么频率也就变化了..
PFC 电路怎么用的...能不能发来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我用的MOS管是4.5V 就能驱动的...耐压30V   目前水力发电的电压值大概在以内
或者到时换更高耐压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左上角的MOS。

应该说。

我在试电路时,...相对全桥整流的4个二极管,,我先试L这条回路上的两个二极管换成MOS管..当时MOS管的基极没有接电路 ...竟然也能输出(N线的两个二极管也去掉了)...很奇怪...原谅小弟的电子都是到处学习的...基础知识不扎实...麻烦帮忙解释下...MOS管里的体二极管..好像是反向的...会导通了其中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频率稳定的话,建议加一个PFC,提高发电机的利用率。

关于PFC ...我刚刚学习了一下...感觉填谷式的可能比较经济实惠
两个电容,三个二极管...
电容的容量应该选多少的合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至于左上角的MOS。

应该说。

明明是上面两个在大部分时候都不通!
还有个大问题,用AO3400,发电机电压峰值大于+/-12V时,MOSFET的栅极就可能会挂掉。
你也该回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用于水管里的水流来发电..,水流量和水压不同...,.电压是有可能变动的...变动做有什么问题吗? ...

交流电压幅度太小,MOS管就不能导通,此时靠MOS管体内的二极管实现整流。但MOS管内部的二极管整流还不如萧特基二极管(萧特基二极管压降更小)。
交流电压幅度太大,则会击穿MOS管门极。想找门极耐压更大的MOS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PFC ...我刚刚学习了一下...感觉填谷式的可能比较经济实惠
两个电容,三个二极管...
电容的容量应该选 ...

填谷式无源PFC拿这里一点用没有,有源PFC也实际上用处不大。

网友B:
劝楼主一句:别想用自来水发电了。
实在拗不过老板,那就用萧特基二极管吧,比MOS便宜,可靠。

网友E:
电路看着很别扭。好像mos管接反了吧。现在的状态都是体二极管导通状态。

网友F:
用PMOS+NMOS做过,比二极管效率高,不过成本高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劝楼主一句:别想用自来水发电了。
实在拗不过老板,那就用萧特基二极管吧,比MOS便宜,可靠。 ...

其实他可以用自来水发的电做有源控制.只要储能大于产能就好...

网友C(点评):
年轻人。给本大师扣分。是十足的缺德的无耻行径。你好自为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年轻人。

它那句话说的对?

电压变小,mos管根本打不开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是它。

说的吗?

你信不信我还扣你分?
还220v.别丢人了...220是就把管子烧了.

楼主在考虑两三伏的交流电...好好看看吧.220v还用这种整流,不是闲的蛋疼?

网友F:
支持技术上掐架,真理越辩越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支持技术上掐架,真理越辩越明.

我咋觉得他在无理取闹呢...

他非要忽悠楼主去调坑里....
如果楼主真挑了...后面就更热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幅度太小,MOS管就不能导通,此时靠MOS管体内的二极管实现整流。但MOS管内部的二极管整流还不如 ...

嗯...应该是这个问题...门机电压...最大20V..到时有可能会到30V!!!
还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劝楼主一句:别想用自来水发电了。
实在拗不过老板,那就用萧特基二极管吧,比MOS便宜,可靠。 ...

收到...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压变小,mos管根本打不开的...

我记得 有的MOS管是0V左右也能导通的

网友I:
上面两个mosfet永远不会导通,因为Vgs=0。
上面用肖特基二极管更合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 有的MOS管是0V左右也能导通的

那负电压关闭?是可控硅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负电压关闭?是可控硅吧?

Vgs<0, 这个查查吧, 书上应该就有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年轻人。

它那句话说的对?

就该扣你的分! 搞技术的,怎么个泼妇像! 你把12L的问题先解决掉再说其他的。
说话如同做人,话都讲不好,能做好什么事情。Pi大个事要刷一大截屏,啰嗦半天说不到重点,颠来倒去的,你烦不烦!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

不。

你的语文水平太差了,估计需要回炉好好搞几年才行。
12L找出的是你的失误,是你的问题。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你就会成为问题,哈哈哈哈。
至于某人,自认是不需要你这样的半吊子来帮忙解决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幅度太小,MOS管就不能导通,此时靠MOS管体内的二极管实现整流。但MOS管内部的二极管整流还不如 ...

您好!
我又看了网友们的回复...又想想
1.上面的两个MOS管...好像是开不了.换肖特基二极管或者PMOS管吗?
2.电压低无法开启的问题..我看了MOS管的规格书VGS电压4.5V是可以开启的...
3.最大电压是20V..请看下面的规格书.===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我让发电机电压控制在20V 以内就不会把管烧掉?

我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能不能发个原理图学习学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又看了网友们的回复...又想想
1.上面的两个MOS管...好像是开不了.换肖特基二极管或者PMOS管吗?

1、可以换肖特基
2、你的整流桥后面有大的滤波电容的话,低压时上下两个MOS都导通反而有害!MOS必须在发电机电压高于滤波电容端电压时才能导通,控制麻烦很多!就是说桥的四粒二极管通常只能换两个为MOS。
3、最低水流时出来5V这是限制死了的,你的负载通常是按最低来设计的吧。发电机超过电压的时候,输出的大部分其实都浪费了,可以考虑加个限压电路,你算算最大输出时有多大功率,要么切断,要么吸收,看成本和实现难度。
4、最后分析下,如果5V是有效值,峰值为7V,留一点余量,用普通的整流管,效率(6.9 - 2*0.7)/6.9 .= 79%整流桥用好点的肖特基,整流效率可以到(6.9 - 2*0.2)/6.9 .= 94%;假设你用MOSFET,控制也做得好,桥的总压降低到50mV,整流效率也不过是99%,这个5%值得吗?!建议就用四粒肖特基二极管做整流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可以换肖特基
2、你的整流桥后面有大的滤波电容的话,低压时上下两个MOS都导通反而有害!MOS必须在发 ...

好的..非常感谢.
我电路整流后有个稳压电路,用的是TI的LM2577

网友K:
大shi,非中国之人也非外国人,出之长沙?年多前入技校,不期入得魔界,如今疯了

网友L:
关于整流。

长久以来。

其实人们。

认识不清。

教科书给出的波形。

把二极管导通看作0V。

是因为这是观测到的结果。

没有示波器的观测结果。

它们也不敢这么说。

但这是复杂的过程。

当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时候。

二极管开始导通。

此时电流小。

电阻大。

充电缓慢。

但输入电压是增大的。

电流在不断增大。

电阻也在减小。

最后二极管电压为0。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相等。

或因为输入电压的下降。

而不对电容充电。

此时达到最大输出电压。

这与二极管内阻和电容。

的时间常数有关。

如果很短。

那么就是很快的充电过程。

最后。

输出的最大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在输入峰值的时候。

因为二极管电流为0。

电压也是0。

所以。

此时用什么二极管都。

一样。

肖特基业不会更低压降低。

如果时间常数大。

那么与二极管有关了。

肖特基的压降更小。

对于无滤波电容的整流。

所有二极管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就是书里面画的那样。

滤波电容大。

那么至少与二极管内阻有关。

网友L:
因此。

这里的问题。

不在于二极管。

压降。

而是个充电速度问题。

充电速度快。

那么就可以。

使得。

输出电容。

电压在峰值。

等于输入。

建立如此理解。

设计这个电路。

就简单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其实他可以用自来水发的电做有源控制.只要储能大于产能就好...

LZ想做无源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路时可行的
注意两点:
1.MOSFET本身的耐压

怎么又说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肖特基即使压降低也是有压降的
肖特基漏电大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的电路是想用在自来水管里发电出来的交流电整流..发电机电压我想控制在20V以内,电流很小..可能100mA或者更多一些...因为发的电太少..所以不想在整流这里有太多的损耗..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整流您认为可用吗?

网友O:
因为电流很小,是否考虑用类似精密整流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虽然可以有。

很多方法。

这个可以有